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4-06-26):
有一台数控设备,用伺服驱动器控制,现在伺服驱动器快速可以用,但是用手轮控制左右旋,电机都向一个方向旋转。

网友A:
手动脉冲发生器发生故障了吧?你首先检查一下手摇器

网友B(2014-08-04):
看作标数字对吗

网友C:
手轮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故障排除了,电工接屏蔽线时,两头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