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客户公司的三菱伺服驱动器坏了,型号是mr-j2s-100a,然后客户修没修好,于是我买个新的去给他装上去,下午3点半到客户公司,10分钟搞定装上去,按照广州厂家的技术人员给的数据写入伺服驱动器,但是怎么启动也不好用,最后我测量电机阻值,结果无阻值,电工才想起来了,电机下面的端子排商的uvw没接呢,接上去之后,还是不好用,怎么断电伺服,也没法用,这个伺服是纸箱设备最后的挡板用的,纸箱长,电机拖动挡板向后走的作用,手动试验伺服,rd-0f 然后按三次up键,然后出来test 然后按下 set 2s以上,然后出来d-01后面带个点闪烁,此时按住up键 电机就会运转,这样确定了,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都没有问题,但是外面触摸屏和外置的按钮怎么也不能让伺服电机转起来,要么y0 y1不无输出,要么输出也不动作,一直到5点下班也不行,下班后我们打电话问厂家,厂家说x20点得亮,于是我们过去看,电都断开了,于是送点,测试发现x20亮,此时点左右走,结果发现电机可以正反转,于是我们又断电,1分钟内上电,这样伺服电机又不动作了,y0 y1有信号,就是不动作,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只要断电4分钟以上,送电就能工作,这时候工人才说,只要按下急停之后,在要控制就不好用了,第二天早上在开机就没问题,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急停,或者断电,然后上电2分钟之内就不能让伺服工作,发信号也不行。原来的伺服驱动器是这样的,现在的伺服驱动器也是这样的。现在就怀疑是plc 的问题了,plc是永宏fbs-60mct的plc。不知,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A:
应该是伺服驱动器有一个反应时间吧,就像电脑停机再开机也不是马上就能用一样的。

网友B:
保护本身用的

楼主:
只要停电之后立马上电,或者急停之后再就不好用了。除非关电4分以上才行。

网友C:
不会吧!
我还没遇到这种状况哦!

网友D:
是不是伺服的使能信号啊,这个信号要给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运转的

网友E:
监控plc程序了?

网友F:
伺服能动和不能动时驱动器上显示的是否一样?
如果是PLC没输出那应该是PLC的问题,如果PLC有输出,伺服不动,看下伺服驱动器上的显示是否正常。

楼主:
是的,是这样的plc永宏的 y0 y1双脉冲输出的,灯亮   但是伺服驱动器上面没有数据跑。 而且现在的问题还跑不准了呢,设定1.5m准, 设定1.8m他走1.7m 设定1m走0.9m差3-10cm的距离呢。走不准了。1.5m准,其他的距离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