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7):
PLC与笔记本电脑通讯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A:
购买相对应的连接数据线,安装相关的编程软件,设置好正确的通讯参数。

网友B:
有的还需要驱动

网友C:
根据PLC接口,买条编程电缆(一般是RS485接口),或者有的直接是以太网通讯,网线即可。。在电脑上设置PC/PG接口,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D:
    1\ 主流的笔记本电脑不带RS232口,有USB口.
    2\ PC与PLC通讯数据线,需要USB转换型数据线,需要安装驱动.
    3\ 安装PLC开发软件,通讯参数设置,COM口编号,这个编号可以改.
    4\ 安装好驱动,PC的COM口被设置,比如COM3.
    5\ 前面3,4中的COM口编号要相同.比如都为COM3.
    以上是三菱某PLC-PC通讯,USB数据线,软件等的设置.

网友E:
西门子的200smart及1200,一颗网线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 主流的笔记本电脑不带RS232口,有USB口.
    2\ PC与PLC通讯数据线,需要USB转换型数据线,需要安装驱动.
    3\ 安装PLC开发软件,通讯参数设置,COM口编号,这个编号可以改.
    4\ 安装好驱动,PC的COM口被设置,比如COM3.
    5\ 前面3,4中的COM口编号要相同.比如都为COM3.
    以上是三菱某PLC-PC通讯,USB数据线,软件等的设置.[/quote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