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7):
如题,变频器也不报警,重新启动一下又好了,咋回事?与负载大有点关系,似乎是启动扭矩不足限制了

网友A:
有转矩提升功能否?如有,激活。这是第一,第二,加大给定,把给定设置到30Hz,等到电机转起来了,再改变频率设定值至需要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这个情况我们这里遇到过,那个时候是安装快速卷帘门,就是因为负载重变频器带不起负载,最后我就让他吧转矩提升调到30%才能工作的,他们设计的是小马拉大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