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7):
如题,我用伺服走脉冲的时候,单独的相对定位走10000个脉冲,监视就没有误差。如果我先用plsy指令走一会,再走相对定位指令的时候就有+/-4个脉冲的误差,正转显示10004脉冲,反转显示9998脉冲,这是为什么呢,试验了好久一直是这两个数据,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带监控附图。

网友A:
T0下面是什么,没显示出来啊

楼主:
下面接的m8029,执行完毕输出m2,对上面走脉冲没影响的

网友A:
三菱的我用的很多,从来没出现过脉冲误差,PLC是不是假的呀

网友B:
PLSY指令当前值是不存在D8340里的 是存在D8140里的而且是增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