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7):
在压缩机、汽车等领域,经常会用到5Vdc供电,0.5~4.5V输出的变送器产品,我们会强调产品位比例电压输出。
问题1:比例电压与非比例电压的概念?
问题2:相关的技术标准?
问题3:两款产品的优劣分析?

楼主:
各路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是说的传感器变送器输出的线性关系吗?0-100%电压输出与压力是线性关系的,叫比例电压?不线性的,叫非比例电压?

那它们的区别在于标定,线性关系的,可以用电压直接标定传感器,非线性的,必须要通过专用的装置标定压力值和电压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