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FC 440E说明书

楼主(2014-06-27):
谁有春日KVFC 440E的说明书,有的话请发到我的邮箱wgllssz@163.com。没有电子版请告诉我用外部电位器要设哪个参数,万分感谢。急用。

网友A:
你的是春日超增强型变频器,设定与普通型的应该差不多,用外接电位器作频率给定时,应设b组参数,b02设为10,用VRC端子,即电位器接+10V、VRC、GND三端,再设定一下最高、最低频率及V/F曲线,这些参数在b03-b07中。你在网上下一本春日KVFC系列的说明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找到了。我那个只有F组参数。应该不是增强型的。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B:
我刚进入变频器维修及工控维修行业技术不好请多多指教、我姓陈叫(陈辉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