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7):
对射式的,和非对射射的 怎样判断,

网友A:
非对射的可以接上电源实验啊,用万用表量继电器的常开点和常闭点是否动作啊。对射也是啊,接上电源用手挡住光线看继电器是否动作啊。

网友B:
LS说的没错,我的判断方法就是这样的,怕对光不准就拆下来靠近了测。

网友C:
对射和反射都一样,传感器上有个指示灯,有感应和没感应等会亮或者灭的。

网友D:
是呀,光电开关有测试的指示灯,传感器通电以后,人为测试看灯是否亮灭,一目了然。

网友E:
pnp量信号线和电源负有没有电压,npn量信号线和电源正有无电压。

网友F:
     直流电源供电的,先保证电源接对,其余的楼上各位已经说得很清楚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我们大部分是 PNP的 终于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