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碳刷故障。

楼主(2014-06-27):
刚换了三四天的行车碳刷同一级烧就成这个样,求答案!不好意思,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点击[http://pinyin.cn/1LS6LLeIJZk]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070732请妥善保管]

网友A:
看看在那个地方烧坏的我看到有一相烧坏的厉害啊,在看看电流有多大啊,感觉是滑线的问题大重点看那一相。实在不行在加一组分流看看。

网友B:
行车碳刷质量是有好坏的,道轨有点不正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C:
导电道轨有点不好,拆开一节看看,但是又不知是哪一节,换新跑空车听听

楼主:
我也怀疑碳刷轨道有问题,但不知道是那一段,共七段,麻烦啊。

网友D:
卡上电流表.来回跑空车看电流,不好的这一段电流肯定不正常

楼主:
谢谢!明天试哈!点击[http://pinyin.cn/1ZSROm2b63i]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587582请妥善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