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8):
最近,一个霍尔式接近开关给25个计米控制器脉冲信号,DC24V开关电源直接给他们供电,因变频器没有加电抗器等,每当运行后,部分计米控制器计米动作就乱了套,这个跟布线有关系的(属于空间电磁输入干扰),调试设备时亲眼看到把开关电源的AC220V输入线只要与电机线并放这种干扰马上就来了,分开来一段距离就好了,也就自然认为布线问题比较大。后来又发生一些干扰,无论布线怎么布,干扰一直存在,之前很多干扰处理都是线路排放和加装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同时设施,都处理好了,前天,我特意把两个工作分开,结果证明在线路排放很复杂的前提下,单独加装隔离变压器一样可以完全消除这种干扰(说明更大的干扰来自线路串入)。
我们还有一款锭子控制器,那个就更有点邪门了,加装隔离变压器也没有用,只要开关电源的线路与电机线路并行一点就不行,哪怕开关电源安装位置有点靠电机或电机电缆都有不正常的情况,这个控制器的传感器是检测断丝的“感丝器”,电气原理类似于普通光电式接近开关,这个干扰来自于空间电磁输入干扰、线路串入干扰,其实这个干扰主要是被传感器放大了,传感器本身抗干扰能力太差,个人感觉传感器、控制器、开关电源对干扰的处理很重要(其实就是变频器、伺服产生的谐波处理),如果弄的好的话,将解决很多现场问题。

网友A:
给变频器装滤波器吧,或在输入输出端加磁环。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元件,该加的一定要加上,不能省。否则后患无穷。传感器的供电电源(开关电源),原则上要隔离电源,变频器的输出电缆接线要有严格规范,加屏蔽电缆,其中的PE线不要随便连接。要按照变频器制造商们推荐的接法去连接。

变频器的安装布线如果是按照EMC准则去做的,他对周边设备的影响不会是破坏性的。还是没有掌握最基本的EMC安装布线准则。做的不规范,导致对周边的电气设备产生破坏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