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8):
  为了电机能平稳启动,软件都有关于加减速时间的调,三菱的是有直接带加减速时间的指令,可信捷的就没有,有朋友能就信捷的加减速说明下吗?
  我是这样用的:相应寄存器=上升时间*100K/设定频率。这样的结果是,在上升和下降阶段的时间太长(速度和中间段相比明显要慢好多)满足不了 生产需要。
  信捷的加减速这样作对吗?
 求指点!!!

网友A:
有没有像三菱那样有特殊的寄存器,设定使用定位指令时,脉冲的加减速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像三菱那样有特殊的寄存器,设定使用定位指令时,脉冲的加减速时间的。

 信捷的是每个通道的寄存器是对应的 ,每有一个是像三菱那样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