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8):
其它一切正常。
没有资料。

网友A:
5V正常吗?

楼主:
一切正常,不影响使用,即使设为端子控制也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电梯门机变频器,要接编码器,编码器所用电源取自这个变频器,所以,问题来了。。。

网友B:
变频的电源不好

网友C:
一般来来讲24V都是由开关电源的脉冲变压器直接产生的,检查一下是不是脉冲变压器坏了。

网友D:
去掉所有控制端,如果不是电表测量问题dc41V?变频器肯定有问题,重点检查开关电源。

网友D:
我给电梯厂配套门机技术服务,需要帮助可发站内信息,给个地址请去下载TD3200使用手册:
http://www.ybzhan.cn/Technology/Detail/161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