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8):
流量计,有瞬时流量,且瞬时流量变送4-20毫安,积算累积值(总共通过流量计的液体量),用台达DVP-10SX  PLC,(这款PLC自带模拟量输入)。

这两天被这件事情弄的是焦头烂额,关键的关键,好多师傅说用时间中断,呵呵呵,别笑话,我对中断这块还不是很熟悉,没法用啊。

我把模拟量输入端短接了一下,模拟量值变为2047,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数字量最大是2047??这款PLC是-20----+20毫安,也就是说是-2047-----+2047吗?

我模拟量信号接进去,空载(流量计停止状态)就是显示200.那是不是模拟量用+2047减去200,1847得到就是我要的模拟量范围?

已知,流量变送器范围是0.8----8立方米,(8减去0.8)除以1847得0.0038982.

     用模拟量寄存器的当前值乘以那个0.0038982得到的就是工程量吗?

    我是这样乘的:(8-0.8)除以(2047-200)乘以39(将0.00389放大1000倍,四舍五入,好计算)得数除以

1000(刚才放大的1000倍,再除回来)-----这应该是得到的工程量了吧??

由于得到的工程量是L/h,所以将工程量除以3600秒,得美妙的流量,然后再每秒加一次,这样累积起来。

各位师傅,我是这样做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帮帮小弟吧......

网友A:
过程值除以3600秒,得秒流量,然后再每秒加一次是对的!中断的话时指的是定时中断 就是定时扫描这个块 对它进行计算  因为哪果你用定器来计算它是扫描方来来的 虽然说是每一秒 但实际上 不是1秒可能时间秒长了一点 。定时中断就是做到时间准确。如果对这个累计值要求不是特别高 你这样做也可以

网友B:
     用时间中断,响应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