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下面这条三菱PLC步进指令,

楼主(2014-06-28):
(无正文)

楼主:
要两个条件成立,下面Y4才动作,这样写行不行

网友A:
必须保证X10和M8029同时在一个扫描周期接通,才能使S22和S23接通,不推荐这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还要加两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目的是什么,或先画出流程图。

网友C:
这是三菱的软件做的吗,从来没见过三菱步进指令这么用。

网友D:
在STL编程模式下会通不过编译,不能下载,不能运行;但在梯形图模式下可以,也可以运行;如果非得这样用也可以,看你的目的是一个并联分支合并的程序,把程序改一下就行,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