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8):
我单位有台压力罐用电动机,大约是2.2的,电路烧保险丝后,更换保险后,试运行,发现电动机声音异常,测量三相绕组间的阻值,分别为4.2\4.2\5.6,怀疑是绕组间有短路的地方,请教高手我判断的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看阻值?这个可不好讲,交流电机三相绕组的阻抗,阻值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感抗。你还不如监控一下电机三相的工作电流呢,如果不同或异常,说明电机绕组有问题了。

网友B:
如果绕组短路或是对地
短路应该合不上闸吧。有异响是不是轴承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电机坏了,可能是缺相了,电机的三相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D:
轴承问题居大
电阻看不出

网友E:
绕组的电阻要测准,好像要用电桥;三相电流不知如何。
楼主所述“三相绕组间的阻值”,不知是绕组与绕组间的绝缘电阻,还是分别指单个绕组的电阻值。

网友F:
建议重新查保险,看电压是否正常?有时候保险松动,缺相,还有就是轴承问题了

网友G:
如果线圈短路,上电就跳闸

网友H:
     三相不对称啦.测试电流,看偏差多少.

网友I:
如测量三相阻值为4.2\4.2\5.6,可以肯定电机绕组有问题。
我们判断电机故障,首先测量三相电阻,三相对地电阻,当正常时再测量三相电流,这样基本就能判断是电机绕组问题还是轴承等机械负载问题。

网友J:
请问你是用什么东西测到阻值,是万用表吗?

网友K:
3相阻值不等,初步判断电机有毛病了,再用电流表量一下电流是否平衡就可以知道电机是否坏了。

楼主:
昨天把电动机拿到修理部去维修,试机,电动机冒烟了,后来又把水泵打开维修,原因是水泵旋转不灵敏,把电动机憋坏了。电流过大造成的,原来的控制电路没有过电流保护器。

网友L:
如果线圈短路,上电就跳闸,还有三相绕组对外壳电阻多少 ?

网友M:
楼主测量的阻值是单个绕组的阻值吧,这个很正常电机的话,容量越大阻值越小,工厂里一般的电机阻值不会超过10欧姆,最好再用摇表摇绝缘,很容易判断电机的好坏,一般也不会用到电桥去测量精确阻值,有一些误差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