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8):
意思是无法保存数据,恢复出厂值,即使改变参数后,断电了在上电,参数又变回原来的状态(出厂设置),这台机哪里有问题,想把它修好

网友A:
EEPROM 读写错误,多大功率的,换一下变频器上的EEPROM芯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主板就可以,但是只换24C02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