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存储器可以用IO输出输入吗

楼主(2014-06-28):
看到别的厂商设计的梯形图为什么可以用变量储器V作IO输出输入点呢?

网友A:
你确定这个设备里的西门子PLC是用变量储器V作IO输出输入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纸里标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前面应该还有IO映射,就是将IO变量映射到V变量上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面应该还有IO映射,就是将IO变量映射到V变量上面的;
正确!这才是真正的规范化编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面应该还有IO映射,就是将IO变量映射到V变量上面的;
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