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指令不懂的地方

楼主(2014-06-28):
这条循环指令,每个扫描周期不是加8吗,lncp脉冲执行,导通一个扫描周期,怎么不是8,而是每次加1。

网友A:
整个程序的效果是把for……next扫描8次,但过程中X0状态无变化,只能+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条循环指令,每个扫描周期不是加8吗,lncp脉冲执行,导通一个扫描周期,怎么不是8,而是每次加1。
FROM循环指令只是每个扫描周期内执行设定的循环次数。
而您的INCP的执行条件取决于它前面X0的状态,由于X,Y作为输入输出映像区需要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前更新,因此在扫描过程中是不发生变化的。

网友C:
或者可用INC指令观察一下。

网友D:
只有X0信号有变化时加一;

网友E:
循环指令时每个扫描周期循环N次,INCP是第一个扫描周期加1,所以是1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也不可以,看到的是8的倍数

网友F:
INCP指令是脉冲上升沿加一指令,即当X0由0变1时执行一次;

网友E:
各位请看这里。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8214#l2073120

网友G:
X0条件满足,D0才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