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威纶用PLC控制弹出间接窗口问题

楼主(2014-06-28):
我想用PLC D1里的数值控制触摸屏弹出对应号数的报警窗口在指定位置,可为什么每次弹出来的都是满屏呀!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
弹出的效果
报警窗口设置
主页间接窗口设置
PLC控制设置

网友A:
将PLC控制里面的切换基本窗口删除.或将切换基本窗口的元件改成基它的元件,不能将间接窗口与基本窗口的元件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