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9):
m440上电报F001换了两个786后现在没报了但是报A503欠压,调出R26看母线电压是0,但是没换786之前没报这个故障,怎么会这样,786是检测电流的啊,宁外那位知道这M440 4KW的电压从那里检测过来的

网友A:
电源附近的lm35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为何786拆掉会报欠压,786明明接的是输出电流检测,重新换个新的不报了,但是还是要报F001

网友B:
应该是电压检测线路坏了,跟786没太大关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控制卡坏,这种控制卡很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