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9):
我们的设备上主机是2台西门子整流器控制2台直流电机的,1号主机作为主机是利用的可逆的西门子整流器1P6RA7097-4KV62-0-Z,2号机是不可逆控制器1P6RA7097-4KS22-0-Z控制。今天2号机子的整流器烧坏了几个速熔和几个可控硅,这些都有备件,已经换好了。但是电源板也烧坏了,我们只有可逆控制板YSU/VN195372045 C98043-A7003-L4-9,没有不可逆电源板YSU/B72353ABSAAE C98043-A7003-L1-9,我看了一下,除了触发输出点有些不同,可逆的板子多了3组触发继电器接点,现在我没有可以更换的不可逆电源板了,想用可逆板代替不可逆电源板是否可以呢?是否需要更一下触发点,主要是不可逆的板子上X25接了一个引自可控硅散热片上一根线,在通电触发的情况下应该是有电的。
如果不能直接使用,我想将可逆板上X25这个触发点上的继电器给改造成原来不可逆电源板上的的样子,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有关维修问题,最好还是去专业的维修部门。自己更换,往往容易出问题。用可逆的电源板代替不可能的电源板,理论上没问题,实际上未必可以。因为装置如果有子识别功能,会不认这个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维修问题,最好还是去专业的维修部门。自己更换,往往容易出问题。用可逆的电源板代替不可能的电源板,理论上没问题,实际上未必可以。因为装置如果有子识别功能,会不认这个板子的。
感谢版主解答,昨天试验过了,是可以使用的,没有出现问题,正在进一步观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