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45kw屡炸模块

楼主(2014-06-29):
模块都可以触发导通关闭,驱动电压都平衡,电压说是平衡的,带0.75小马达没问题,45kw马达没问题,装好带45kw试机,运行十多赫兹就报out3,心想完了,模块有烧了,测p与w相短路,n与w正常,第一次就烧了两个模块,现在第二次又烧了一个模块,第一次三个模块是同一个牌子的,因还有一个是好的,所以找了两个一样,一个原来的模块,装了上去。马达带的是挤出机。

楼主:
驱动电压是正常的吧?

楼主:
第一次装三个这样牌子的,烧了两个会不会模块质量不好?

楼主:
第二次装了这三个,就烧了第一次装的那个

楼主:
第一次装的驱动板,第二次换了一个驱动板,还是烧模块了

楼主:
模块短路响声都没有

网友A:
1、你这模块混用不考虑模块参数,这样是不行的。
2、你测的上下桥的电压好像不对,运行时和不运行怎么可能全部都是负压呢?
3、你的驱动估计还有问题,比较隐蔽,你没发现。

网友B:
1,炸模块有响声没有,响声大是电流型短路。2个模块是不是有失步共通的可能性?
如没有响声,有可能是驱动输出电压有异常。
2,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模块理论上不要混用。

网友C:
检查驱动级,一定有问题,特别是驱动光藕。

网友D:
是啊怎么运行也是负压啊

网友E:
模块质量不行, 驱动电压不对

网友F:
问曾维日经理,

网友G:
这种烧法还搞,太可拍了。
莫名其妙的坏。心都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压我也觉得奇怪  不如果驱动电压不正常的话  输出电压怎么又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么找到他

网友H:
1.运行后电压怎么还是负的? 2.模块尽量不要混用。 3.驱动能力有没有检测过?  4. 驱动板到模块的连接线接触好吗?

网友I:
第一次维修是哪里的问题?驱动波形还是用示波器看好。

网友J:
驱动光耦居然都好的,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H:
驱动能力怎么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I:
输入输出都炸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50~100欧姆电阻并在各GE极,测量6路的静,动态时电压是否平衡, 注意时间不能长。

网友K:
在《百度》搜索《变频器的前景是穷途末路》就会恍然大悟。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少W
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测量时间不长不太讲究的,最好2W吧。

网友L:
前几天修了一台,和楼主这台板子是一样的,看着很熟悉。
我修的这台是2个TVS管坏了,一个管子是直接短路了,另一个是通电后才短路,发烫。换上就好了,折腾了1天才找到问题。
楼主应该仔细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M:
模块不一样,驱动电阻就不一样,STARPOWER的模块不好

网友N(2014-08-01):
用示波器看上下桥的死区时间  和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