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9):
估计搞维修的对这一点都是不反对的,如果问个为什么就不好说清楚了。看下面浙江产的一款机

上二图为单管驱动板的正反面。随便想几个贬义词用上去不为过

上图为多处出现极窄的过流导线,这机3.7KW 220V。

我对这种机易炸的推理有以下关键二点:
1过热。由于PCB布线时受有限空间限制,主回路的较大电流线也只能缩小,最小处单面不足4MM宽。实际应用时,该处的工作温度会很高,估计过百度,漆皮脱落烧断的都有。时间长了PCB板老化至炭化最后击穿炸掉。就算不炸,高温点附近的元件寿命也大打拆扣
2绝缘。受有限空间限制,强电间,强弱电间的布线安全间距达不到要求,受环境灰尘影响也易炸。另外过热引起PCB老化后,强电容易向弱电窜,后果可以想象。
如果空间加大,以上二点处理好,单管机与一体化模块质量是相近的。

楼主:
由于本人接触这处机较多,几个客户厂里都有几百台,感觉修过后使用时间自已不满意。为了验证这个看似简单但又极难证明的推理,我决定重做这块驱动板,估计十天后会面世。

网友A:
中山大人好功夫呀

网友B:
期待中山牌面世

楼主:
正在加工中,敬请期待啊,哈哈。

PCB扫盲:普通板材的厚度1.6MM,覆铜厚度行业间称为1OZ(OZ为盎司是质量单位,约28.3克,意为1盎司的铜覆盖在1平方英尺的面积上,拆合成长度单位是0.035MM左右),也就是说PCB板上线宽3CM时过流截面约为1平方毫米。走线时多大电流需多大的线宽依此计算。

网友C:
楼主分析得有道理,这也是小功率机型故障频发的原因之一。空间受限,铜箔条载流能力有限,而且电气间隙也不易满足。

网友D:
期待新的驱动板,也好对比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得有道理,这也是小功率机型故障频发的原因之一。空间受限,铜箔条载流能力有限,而且电气间隙也不易满足。
得到版主的肯定不容易啊,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其实我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得出的,之前我没有往这方面怀疑。
佐证如下:
1主板,电源板感觉质量不错,从海量数据来看基本不坏,只坏驱动板
2光藕输入端有类似互锁的设计,如U+导通时U-锁死,即主板来的驱动脉冲就算出错理应不会炸机
3炸机的情况出现怪现象,V相二只炸的机率明显高,超过一半。合理的解释是机械位置上地处不利
4新机上去一年多内基本不坏,但是一旦损坏后再修就变得不耐用了,明显是有些东西老化

就算我做过板,是否根治也不敢枉下结论,得实际用半年以上才能发出权威声音

网友E:
重新设计?

网友C:
无论干哪行,最怕较真和上瘾。看来楼主不想进步都难了,哈哈。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F:
有没有坏了的,但是元件还是齐全的 ?
我买来学习学习 .
或者告诉我厂家,型号.
谢谢宇丰!

网友G:
期待中……高手林立的一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坏了的,但是元件还是齐全的 ?
我买来学习学习 .
或者告诉我厂家,型号.
谢谢宇丰!
用这个来学习?只有这么一块输出试不了机的,它的电路随便在本论坛找个普通的,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设计?
是,不下血本是证明不出的。我机多,值得研究

网友E:
回复 楼主:

网友H:
回复 楼主:
曾经为了维修一款国外特殊的变频器装置(单管),我也稍加研究过,我得出的结论是单管机的可靠性在于单管IGBT工作一段时间后(几年),参数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最重要的指标是Vce(sat),即集射饱和压降会明显升高。而IGBT模块的可靠性正在于此,这个指标不会出现老化。
单管机的驱动多用A3150、3120这种驱动,没有检测,因为单管机本身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不会用A316J、PC929这样的驱动,如果你单纯从PCB上去修改,而不没有管压降检测,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曾经为了维修一款国外特殊的变频器装置(单管),我也稍加研究过,我得出的结论是单管机的可靠性在于单管IGBT工作一段时间后(几年),参数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最重要的指标是Vce(sat),即集射饱和压降会明显升高。而IGBT模块的可靠性正在于此,这个指标不会出现老化。
单管机的驱动多用A3150、3120这种驱动,没有检测,因为单管机本身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不会用A316J、PC929这样的驱动,如果你单纯从PCB上去修改,而不没有管压降检测,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你说的VCE变化也有道理的,这个值很不好测的我想问你如何测得?比如原值多少,后来变为多少了,模块上这个指标不会老化是电子元件都会老化的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变频器运行的时候肯定是最不理想的测试状态,我的测试方法基本和datasheet里面的测试电路雷同,请看附图,只不过负载RL用汽车大灯灯泡来代替,电流不够并联上去。
需要的条件是对测试的IGBT要提供足够大的电流,我的模拟条件一般都在Vcc=15V,Ic25尽量接近到90%-100%。然后就可以看到Vce是否是理想的参数。

网友H:
   经过测试,你可以发现模块式IGBT极少出现参数老化现象,单管则是普遍现象,特别是现在买的新管,你极少能买到理想参数的。
    其实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开始接触单管变频器是一个进口变频装置,驱动是MC33153,有管压降检测,为了破解维修谜团发现这个现象,使我对单管机的优劣有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楼主:
理论测试是这样的,将电流加到40A本身就不容易。原管是40A 600V,一般的人只能是推断。如果用你说的带检测的驱动光藕,只能是故障率更高,炸管率更低,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过几天开始装些出去试试先,一样样排除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为什么单管IGBT,参数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IGBT模块不会参数发生明显的变化

网友J:
电流检测也很重要,过流及时保护。

网友H:
做元器件的参数测试有哪个是容易的?
“单管机与一体化模块质量是相近的”,这是凭感觉说话,质量相近的?具体参数指标都相近的?
我相信你搞变频器这行业有很长的时间了,才会有这心得,你看到国产变频器PCB都是缺陷,你怎么看不见一些国外品牌的变频器在强电回路人为在PCB上留下许多局部狭窄的走线,难道都是缺陷?你PCB做的越厚实,炸管炸的更猛烈一些而已!

网友K:
有款ABB小机器也是单管的,布线设计很重要。

网友L:
维修了一些变频器,个人感觉几个最大的矛盾在变频器上的体现!
1,强电与弱电之间的控制与影响。
2,寿命与体积间的矛盾!相对来说,体积大,散热相对来说比较好,使用寿命相对长,设计尺寸可以考虑范围比较大,但是在今天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下,你还能不减小体积吗?
3,成本与质量。现在的国产变频器牌子何其多,有多少我们维修人员没听过的,竞争激烈,成本与质量相对的出现了!
4,产品设计研发过程短,不像国外的牌子,包括结构设计各方面都综合考虑,整体布局经验不够!

楼主:
第一次打样的目标:走线正确,与机械位有关的元件定位准确。已达标,试机运行正常
第二次再作一些优化,一些小改动。
本星期将装出五台试验

网友M:
回复 楼主:
依我个人看,现在新作的板子比以前的板子没有太大的质量提升,新驱动板上还有飞线,容易干扰。电解可以用小体积的。大电流的走线没有堆锡焊,虽然强弱电分得比较理想但是走线过细过长,过孔太少,没有体现双面板的优势。国际比原电路板没有优质的提升。

网友N:
梯主的板子很不过关,别的不讲光走线就有问题。光藕那段。

楼主:
其实最重要的改动是那几条看似丑陋的飞线,至于什么干扰,这不行那不行的,基本是乱弹琴,你们看问题还没看到重点。当然本人PCB水平很是业余级,这点承认。

网友O:
支持楼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时候光看理论等于是 空谈

网友L:
回复 楼主:
现在换后的变频器使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P:
回复 网友L:
实践中…

楼主:
这个时间短看不出,不好意思

网友Q:
飞线难看,但实用
进口变频器铜箔很厚  且3-4层铜箔并
国产电路板铜箔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运行的时候肯定是最不理想的测试状态,我的测试方法基本和datasheet里面的测试电路雷同,请看附图,只不过负载RL用汽车大灯灯泡来代替,电流不够并联上去。

需要的条件是对测试的IGBT要提供足够大的电流,我的模拟条件一般都在Vcc=15V,Ic25尽量接近到90%-100%。然后就可以看到Vce是否是理想的参数。
朋友说得有理,赞一个!
朋友的话勾起我的回忆来了,前些年,一个阶段以内,因为集中修理一批小功率机,也集中搞了一批模块/单管的整改性修复。事实是,5.5kW以下的机型,整改成功率高,以上机型成功率低,易出现电机振动,频报OC等故障。于是想到单管IGBT导通管压降过大,确实与模块内IGBT不一样。这可能是工艺水平或器件结构的问题。当时想到尽可能地选用导通管压管小一些的管子,以后也吸取教训,5.5kW以上的机型,决不再改单管,用户嫌修复费用高就算了。
当时情况,也是某销售商,积存了大量小功率故障机,而给出的修复价又太低。但我想到以量取胜,多修多赚,又想到用单管修复的低成本方法,就将这批活接了下来。最后那批活全部修复,当时来说,也算是赚了一点钱。
朋友说得有理,赞一个!

网友C:
楼主提出的问题,和整改思路,及回帖讨论,都较有价值。
想将此帖加精的,但不知原因为何,我只能进行“好帖”操作,而“加精”无效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工肯定,单管机故障多的根源就是在于Vce变大,单管的发热功耗Q=Vce*Ic,随着Vce指标的劣化,发热功耗上升,由于没有管压降检测,发热功耗异常升高,上升到晶体管结温的允许临界值,然后炸管。这个内因不解决,任何外部改装都是徒劳的。

网友R(2014-08-08):
中山兄是不是在中山?我在南区

楼主:
是的,不远。我在石岐--民权路,几KM吧

网友S:
这个值得半瓢水的我学习

网友T:
楼主我感到疑惑的是第一张图上面的驱动光耦,怎么会有PC923和A3150在呢?这两个管脚功能明显不一样吧?,除非是另外飞线?至于新做出来的板,我觉得楼主的飞线美观有待改进。
小小的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单管机为何容易爆,我认为是因为单管的参数容易发生变化或者说它们的参数离散化,参差不齐,,还有就是死区时间问题,,建议Cge快速吸收电路加一个可能会有一点效果,类似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我感到疑惑的是第一张图上面的驱动光耦,怎么会有PC923和A3150在呢?这两个管脚功能明显不一样吧?,除非是另外飞线?至于新做出来的板,我觉得楼主的飞线美观有待改进。
小小的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单管机为何容易爆,我认为是因为单管的参数容易发生变化或者说它们的参数离散化,参差不齐,,还有就是死区时间问题,,建议Cge快速吸收电路加一个可能会有一点效果,类似三菱
是PC925,外形同PC923功能同A3150/A3120/TLP250/TLP251等,我基本是乱用。那块板是给我修过的,所以看起来光藕参差不齐。修过的机使用时间是几天到几个月不等很头痛,不明因素在困扰。欣赏老兄的诚实,对未知的未证实的你起码加上了‘我认为。。。’

网友U:
单管机,值得修么?我这里客户送修单管机,我一律叫他们扔了。
事实是,多数客户虽然不会当场扔掉垃圾,但是会当场买我的新机。哇哈哈

网友V:
楼主比我们高太多了

网友W:
我想问一下楼主改进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也在修富凌3.7这款机器, 同样的状况,炸鸡而且也是V相单管,还有就是炸鸡的情况  继电器和充电电阻基本也都会炸,要怎么解决呢  被楼主一说我对之前修好的富凌机器很是担忧!!

楼主:
回复 网友W:
这么简单的板,谁都会修。但是修后一定是不耐用的。如果你修得不多可能带有偶然性,如果修得多就是必然性了。我现在试用十多片出去,暂时没有故障。时间短有待再观察

网友Q:
进口也有单管机,但人家用的单管根本就不是我们国产单管机用的电磁炉IGBT管子

国产用FGA25N120 K40T120 ,功率从0.75KW到15KW。(15KW用3个K40T120)

伦茨0.75KW和2.2KW分别用 G4PH30KD  G4PH40KD 管子价位不一样

网友W:
回复 楼主:
我已经接下一个办事处的富凌3.7机器  全是这种单管机,修了一个月了  基本都是炸V相,还有炸继电器和充电电阻,看了这帖子我都对修出去的板子担心的来,不知道长期以往要怎么解决,不然这单生意以后也修不下去了!!!!

网友X(2014-09-28):
引用 网友W:
我已经接下一个办事处的富凌3.7机器  全是这种单管机,修了一个月了  基本都是炸V相,还有炸继电器和充电电阻,看了这帖子我都对修出去的板子担心的来,不知道长期以往要怎么解决,不然这单生意以后也修不下去了!!!!

这种基本是设计的缺陷

网友R(2014-11-21):
回复 楼主:
中山兄,你今晚开不开店?你们做不做触摸屏?我想6,7点左右到你的店里看一看。

网友Y(2015-01-03):
这机子我也修过,确实不怎么样,恒通吧

网友Z(2016-10-29):
楼主真是业余中的专业人员,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