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9):
4kw上电报F001换了主板还是,这个机是3面这起来的板,把电源板换了故障依旧,说明问题在驱动板,驱动板上两个084C换了无效,又换了2个785还是无效,24C02从好板拆来换掉还是无效。请大师支招?

网友A:
有没有查查变频器外部故障啊

网友B:
如果确认是报F0001(负载短路),而负载确实没有短路,IGBT也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确定是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了,而西门子MM440的电流检测,就是2个786J及其周边元件的问题。不知道和2.2KW的电路图是否一样?电路图可参考: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3988,维修1例可参考: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58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带电机上电即报

楼主:
回复 网友B:
IGB无短路,拆下测试正常,A786换了无效,A786供电正常

网友C:
负载短路,有可能是模块穿了,也有可能是检测传感器坏了。换板子和换元件都要先有依据,然后再下手去换。盲目的换,就是没结果。老虎扑食三招过后,技穷。

网友D:
楼上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累了1天技穷,快要投降了,量了贴片电阻阻值,都无大碍,电容无击穿,模块拆下测试正常,换了786,084C其他二极管都正常,还剩驱动4506没换,上电报警应该不是驱动报出来的,要么就是输出电流检测786要么就是母线电流检测084,外围都无异常,供电电压5V 20v都有,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B:
有的变频器驱动有问题也是会报过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细看是这样的,外围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电源板也换了还是,主板换了还是,插件检查清洗还是,唯独786是其他机器上拆来换的,会不会烫坏了,请问大师,这直流回路电流检测有问题会报这个吗?短接了084(正极)的同反向2,3脚和084(负极)的9,10脚故障依旧。又短接旁边了其两个光耦的输入端,也不行,再短输出还是不行。还是怀疑在786及外围。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据我的理解,直流正负极回路2个084C电路的功能,应该是检测直流+极输出的电流是否和-极流回的电流相等,进而用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端UVW(或电机)是否有漏电的现象,一旦直流+—极回路电流不等,超过一定限度,CPU认为电机侧有对地漏电流存在,也会报F0001的(F0001故障:电机功率不匹配,电机电缆过长,电机电缆有短路,斜坡时间太短,电机电缆接地,变频器故障)。
所以,F0001,要查:外负载(电机、电缆)、参数(上升时间、功率匹配)、IGBT、驱动、786J电路、084C电路。
驱动的可能性大些。上电不运行,把静态时的4506输入侧(光耦输入端及电源1、2、3、4脚)电压和输出测的电源脚8-5(千万不要测6、7脚!)电压全部测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IGBT拆下测量无问题,7个4506供电电压都是18V,IGBT6路控制端静态电压都为0.26,感觉驱动部分无异常,084换了的,外围元件和好版子以一对照,电阻阻值1样,贴片电容无击穿,电感通路。且挨着补焊,未发现过孔不良,清洗了主板和驱动板插件,又换了个转接板,故障依旧。786的供电电压为5.2V。就是要报F001

楼主(2014-08-13):
回复 网友B:
大师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试一下,把6路驱动光耦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换主板试过没有?F0001很有可能主板坏了。
而且,西门子主板故障率高。

网友B:
1、我当初为了练手,把1个2.2KW的西门子MM440电路板全部测绘画出电路图,而且,把各芯片管脚的电压也全部测出来了。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芯片不能光换就完事大吉了,比如,芯片是好的,而芯片的周边元件(特别是电阻)坏了,怎么换芯片业不成啊!换过一次还是那样,就不应该再怀疑芯片了,重点要转移到周边元件上了。所以,要测芯片管脚的电压啊!对于运放来说,通过测得的输入、输出电压来分析芯片和周边,是最准确的。
2、把芯片的周边电阻值测下,对照标值;
3、就这个西门子MM440,试下:把正母线回路检测电路的“结果输出光耦”的输出端开路后,试下;再短路,试下。对F0001有影响么?再把负极回路同样试下,有影响么?

网友F:
老虎扑食三招过后,这句很经典呀,修机修不出来你就得出去喝喝茶,散散步,一个回头回来就把它修好了!

网友B:
4KW的不清楚,2.2KW的,驱动没有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如果电路相似,还是重点检查786和084C及其周边阻容罢。
直流回路的2个大电流检测电阻,阻值不易精确测得,同时(同时!)短路试下,F0001有影响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了,好人啊,周边阻容都检查了电阻都正常,电容无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了主板,电源板,IO板 ,转接板,都更换过。就驱动板没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短接过,也直接取消掉过,都不行还多出1个F022.还原回去还报F001.我把直流正和负极检测TL084的输入端+ -输入端短接了还是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现在我发现A786 14脚电压和资料不符合,应为5V左右,但是现在只有1.25V,查了到J8端子2脚,但之后就多层板不知跑哪里去了,大哥知道786输出侧供电来源吗

网友B:
好像是I/O板和CPU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驱动没有带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了不行

网友F:
最早的故障是什么?瞎折腾只会越做越忙

楼主:
回复 网友F:
F0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效果

网友G:
CPU小板的连接的插针接触不好也会报F001,清洗针,座。或换小板试一下。

网友H:
楼上说的好,先放一放,喝喝茶,散散心,回头再修!我经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