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9):
今天修一台国产伺服驱动器上电报过压,在板上测并在直流母线的4个470K的取样电阻万用表显示不停,索性拆下来测量发现有三个电阻阻值分别是410K,435K,390K,换掉后机子修好。阻值变小的电阻遇到比较少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看见电阻有点脏就用肥皂洗干净,用表测阻值变成510K,再用热风枪吹阻值恢复到472K。看来今天运气比较好,如果总按老套路可能这台机就变成疑难杂症了。

网友A:
楼主思路不错,想法也很有创新精神,谢谢分享!

网友B:
电阻阻值变小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变大,可能它工作在高电压和比较潮湿的环境里。

网友C:
质量不好

网友D:
是很少见电阻值变小的估计质量部怎么好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环境不好电流从上面的灰上过了。

网友F:
     有色环标志或其他标示方式吗?

网友G:
确实少见

网友H:
那刷干净就好了啊 不用换啊

网友I:
电阻的质量问题

网友J:
你说滴是广数DA98A的驱动吧。那几个是检测取样电阻,容易坏。四只一排。我修过很多

网友K:
碰到过热敏电解电容。
开关电源不工作,吹热风就好,挨个用电烙铁靠近加热,最后发现是一个电解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滴是广数DA98A的驱动吧。那几个是检测取样电阻,容易坏。四只一排。我修过很多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想向你请教一些关于伺服驱动器维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