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原因

楼主(2014-06-29):
32a漏电空开什么原因要间隔1到3分钟要跳闸

网友A:
有用电器漏电或开关坏

网友B:
建议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天潮湿

网友D:
同意先更换开关在做其他决定。

网友E:
再换一个漏电开关

网友F:
呵呵,漏电开关不定时跳闸,首先要做的是检测漏电开关本身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也就是说线路本身存在不稳定的漏电现象,导致跳闸,检修线路。

网友G:
先换漏电开关试试吧

网友H:
更换漏电开关试试,不行的话,就是电器设备存在对地短路。用万用表测测对地电阻

网友I:
不带负载看跳不跳闸,来区分是负载跳闸,还是漏保和线路有故障,再换漏保试一下,看看线路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网友J:
测一下线路是否漏电
没有漏电就是开关问题

网友K:
漏电保护器跳也就这二个问题 再试试吧

网友D:
楼主确定了没,是什么故障啊,线路还是漏电开关啊。

网友L:
要是一般牌子的漏电就先换一个漏电开关试试。

网友M:
先断开电源,检测后面设备和线路是否有接地故障,若有就处理好,没有就换开关。

网友N:
把零线火线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O:
是不 是线没接紧啊   把线先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