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上各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4-06-30):
求大侠告诉下这个图上各元件作用,

网友A:
晶体管什么型号?

网友B:
这个是伺服控制器控制信号电源吧?

网友C:
上面那个图中晶体管基极应受控于前级.

网友D:
三极管,放大,震荡,电阻.限流,变压器升压.降压,线圈滤波.储能

网友E:
上面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基极接的是偏流电阻,发射极接的是输出变压器。下图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元件作用同上(发射机电阻是负反馈电阻,稳定工作点用的),由于你给的图不完整,只能按最常见的分析了。

网友F:
三极管放大信号 ?

网友G:
那个三极管也就是个开关管吧,常用的有9014 集电极电流500MA

网友C:
需要了解机器的功能.2个图可能都画错了,跟楼主的意图不符合,猜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基极接的是偏流电阻,发射极接的是输出变压器。下图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元件作用同上(发射机电阻是负反馈电阻,稳定工作点用的),由于你给的图不完整,只能按最常见的分析了。
谢谢你,讲的好详细啊!多谢指导!

网友H:
5楼讲的很详细了。赞一个!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这个看样子是高手。

网友I:
回复 网友E:
高手你的电工是怎么学得那么好??是电子电路?小弟新人一枚,给点建议呗

网友E:
高手谈不上,只是略懂一些,我是从安装矿石收音机开始学习的,说到矿石我七十年代用过的,当时收音机很稀有,不是一般人家能拥有的,我们只能从牙缝里省下一点钱买个矿石和高阻耳机,在树上用竹竿竖个天线,通过矿石对无线电信号进行检波,再送到耳机,这是当时最简单的收音机了,只能收到本地一个台。后来又安装了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超再生调频收音机,超外差收音机,录音机和扩音机,以后就开始从事家电维修,最后进入工厂,现在是现场维护。
学习晶体管电路首先要培养兴趣,养成良好的动手能力,然后再进行必要的理论学习。

网友J:
五楼正解!我记得大学模电的时候好像看见过~~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去看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吧你会对三极管电路了解很多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那个矿石也就是今天的检波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手大师请问你在哪高就,小弟广州。希望加q号多交流。这样吧自己的兴趣给提起来?你是怎样做到才能坚持不懈,一直学下去,不被外物所扰?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先找一些简单有趣以及实用的电子线路安装试试,成功后会给你增加学习的兴趣以及继续学习的信心。
不过你要有最基本的电子基础,比如说,要认识图纸上各元件的名称,判断晶体二极管、三极管的引脚及好坏,电容其它各元件的分类,最基本的放大电路(共基、共发和共集)工作原理(目前只要定性了解)。

楼主:
差不多认识,对贴片熟悉。但是对三极管的级性不会判断。会量他们的好坏!只是认识而已!偶尔修线路电子板,身边都是设备维护电子维修高手,我只是个电工而已!自己现在没有动力了,心境影响了。不知咋样给自己顶个计划,一步一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