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问题

楼主(2014-06-30):
我装三菱软件(先GX Developer 8.52/EnvMEL/setup.exe,GX Developer 8.52/ setup.exe,再GX Simulator6-C/setup.exe)后,打不开设备中PLC程序?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可能是通讯问题.软件只要能打开没问题,在线的传输设置试试(COM口,波特率,PLC的cpu等).

网友B:
打不开,具体是什么现象或是提示?

楼主:
第一次打开时有英文,connot...

楼主:
COM1,波特率试过,PLC的cpu没试过,是默认的

网友C:
是连不上PLC还是打不开程序?

楼主:
读取不了,通信测试,出错

网友C:
要是232通讯,就是默认设置,要是USB转232就要装驱动程序。

楼主:
USB有装驱动程序

网友D:
驱动是否正确,你看了吗?

楼主:
这端口,能打开台达的,信捷的,FXGX_win....

楼主:
GX Developer8.52能打开swopc-FxGP/win的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GX Developer8.52能打开swopc-FxGP/win的程序吗

可以。

工程菜单下导入文件,导入FXGP(WIN)格式文件。

楼主:
上面三个截图是不成功的提示,我刚试了一下能打开swopc-FxGP/win的程序,但上面打不开原因不知?

网友B:
你是打开电脑里的程序,还是和PLC通讯读取里面的程序?

网友F:
通讯有问题吧!

楼主:
我是能打开电脑中存档的swopc-FxGP/win程序,但打不开设备GX Developer编的PLC程序

楼主:
设备中程序是别人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备中程序是别人编的

别人使用的PLC型号是什么?

楼主:
FX0S-30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