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 品牌咨询

楼主(2014-06-30):
最近我公司这边有一个新项目要用到电磁铁,
我想问下大家什么品牌的电磁铁比较好,最好是国外品牌
因为用在热成型设备上,不想因为电磁铁的使用性能影响到整条线的生产

网友A:
电磁铁按工作原理分为好几类,不知你需要那一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料片在模具里成型后,吸取料片后放到输送链上人工取出
没太大要求,只要把料片吸起来就行,料片重7kg

网友A:
你说的这种叫起重电磁铁,我们这边不用,所以不太清楚,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电磁铁很少用   你可以参见3楼的意见   百度下,我们是专做配电箱配电柜的,同时也是一家ABB  施耐德低压电器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QQ2060422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