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30):
300的计数器/定时器,线圈指令和指令盒(方块指令)有什么区别?
各自都用在什么场合。请指教

网友A:
方块指令是为了兼容S5系列的指令。

至于用在什么场合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新一代的编程软件博图已经彻底的不考虑这个了,都是用IEC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