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液晶屏亮一下黑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6-30):
今天周一,一个 SIEMENS 液晶显示屏上电亮一下出现 SIEMENS 图标后黑屏是什么板坏了?
这个是 灯管坏了还是 灯管的 线路 驱动板坏了呀 ?

网友A:
如是数控系统用显示屏,可以把系统全清一下试试,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B:
对于用灯管的液晶显示器有一点经验供参考:开机有显示1-2秒后黑屏,如果重新开机仍重复以上的现象,则可能是灯管或者驱动管坏了,而后者占多数。而驱动管坏大多是由于板上大的焊点由于用的时间长了出现脱焊引发的故障,更换驱动管后,最好把大焊点补焊一遍。

网友C:
呵呵,能显示LOGO,说明带有数据存储器的信号驱动板没有故障,而可能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有问题了。
液晶显示器那内部的的电路板主要分为显示信号驱动板和电源板,还有灯管高压驱动板。
现在很多显示器为了节约成本,将电源板和驱动灯管的高压板合二为一,简称为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C:
之前修过一台,也是开机点亮屏幕后马上黑屏,重复上述动作故障现象仍如此。
后查处是电源部分供电不足,开机显示画面带负载之后立即拉低输出电压,低电压导致显示器不能工作。
更换鼓包的电源滤波电容后正常。
因为显示器背面长期因灯管而发热工作,导致元件故障。

网友D:
仔细检查电源

网友E:
找找电容的问题

楼主:
在 上电 的 几秒 会显示 屏 LOGO ,但一会就黑屏,什么也没有啦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