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好坏测量

楼主(2014-06-30):
第一次遇到这个现象;一台富士变频器带动一台45KW鼓风机,备用一台。出现使用的一台鼓风机变频器报负载接地。双投刀闸转换到备用的风机启动运行正常。

对报故障的电机进行检查,用摇表测量电机绕组对地绝缘电阻3相都有40兆欧以上,测量相间绝缘也有40兆欧左右,用万用表测三相阻值都平衡。刀闸到电机的线无破皮损坏,线间绝缘也没问题。

但是用变频器一启动就报接地故障,真奇怪!

后来把电机拿出去重新绕过线圈装上运行正常。这个电机有时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测量好坏

网友A:
      不可重复的个案.扫膛?

网友B:
一般多用摇表啊

网友C:
建议使用摇表测量。

网友D:
大电机还是用摇表测!

网友E:
楼主已经说了,用摇表测量对地电阻是40兆。

那么,第一,相相间的绝缘是多少呢?第二,还有摇表的电压是多少呢?500V的?1000V的?

对于三相380V变频电机,最好使用1000V以上的摇表来测试。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是平滑的正弦波,是带很高毛刺的谐波电压。

网友F:
我一般都是用500V档测绝缘

网友G:
好了就好 啊  有些问题是很古怪的

网友H:
是有点古怪啊,楼主若是分析到了原因(或可能原因),请贴出哦;不知是否可询问电机修理人员,其故障原因。
另,摇表是否准确。

网友E:
从新绕过线圈,就解决问题了,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线圈匝间短路了;第二,线圈对线圈(相)端路。原因就是绝缘击穿。

网友I:
可能摇表是不正常,坏了

网友J:
呵呵,这个就要在现场把问题找出来了。。。。电机匝间短路应该用摇表摇不出来吧,

网友K:
很可能是电机运行发热后接地,电机停止温度降下后又不解地了,用摇表就要不出来了

网友C:
也许是匝间有短路现象。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楼主已经说了,用摇表测量对地电阻是40兆。

那么,第一,相相间的绝缘是多少呢?第二,还有摇表的电压是多少呢?500V的?1000V的?

对于三相380V变频电机,最好使用1000V以上的摇表来测试。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是平滑的正弦波,是带很高毛刺的谐波电压。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