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为什么电机不转?

楼主(2014-06-30):
上电后,程序还没运行时,电机轴可以用手轻轻转动。
程序运行时,电机不能转到。查来查去出不出原因,还望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机可以动,那伺服锁定了没有?

网友B:
使能未打开?

网友C:
程序时序有问题,按照你的程序是先发脉冲后把数据表传人,这样是不行的。

楼主:
这程序,我用来驱动步进电机没问题。DT90400经过值都会变化的

楼主:
没人肯帮我!请求版主帮忙删帖!

网友D:
伺服准备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