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30):
求教高手:想用笔记本通过wifi来和FX2N通讯,可以实现吗?需要什么硬件、软件,怎样连接呢?

网友A:
还没听说三菱的可以。

网友B:
呵呵;你的WIFI信号如何让PLC接收?

网友C:
这个有无线模块吗

网友D:
不可以吧

网友E:
这样没听说过
我的认知是不行

网友F:
可以实现
fx2n-232-ip-路由器-wifi-pc

网友G:
貌似可以,网上有很多无线发射模块的,可以和232,或者485通信,然后用笔记本接收这些wifi信号就可以了
我们公司的主管都可以做出来,不过是q系列的,他和我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FX2N-232-ip我没听过啊  是不是232-bd或232-if   还是ip另有所指?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是给PLC装上232bd 或485  然后在给上面连上无线发射模块吗?是那种模块呢?

网友H:
fx2n还不知道有网络模块。wifi信号也不是很稳定,如果是下载个程序还好,用来通讯个人不太赞同。

网友I:
我看到台湾人在我们厂里用过 用的是232转无线,然后有个无线接收后转成WIFI,问他们  他们也不告诉我怎么搞,电脑上选择的接口还是COM接口!

网友J:
搞一个串口服务器,问题不大

网友K: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显得高端?

网友L:
调试时候很方便啊这样搞
不过2N没听说过有以太网模块,如果有以太网模块,连一个带WIFI的路由器就OK了,笔记本连入这个无线网络就好了

网友M:
用第三方串口转以太网模块,以太网转wifi  最后到电脑 就可以实现

淘宝上就有成品, 搜 串口转wifi 很多相关方案

网友G:
技卓的,我们经理说他用过,技术比较成熟,稳定

网友N:
用带有网口的触摸屏直接穿透模式是可以的。。。我试过GOT12系列成功与FX3U连接。。。

网友F:
回复 楼主:
核心就是,将PLC的232口转为以太网口,经过路由器wifi;计算机软件用WiFi联虚拟232口,
不限谁家的PL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