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6-30):
 这几天修一台深川SVF1000单相的0.75KW的变频器,想了好久,也想不出来所以请教大家,望大家指点一下。
模块是一体化的,其中整流模块坏了,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后,变频器没有报警,可以进行参数设置,不能进行启动。 看了参数,直流母线电压为0,频率为0,温度为0。实测PN为330V。现在想知道这台机器的直流母线是怎么采样的。也看过咸工的书,说是有两种,一种是在PN间采样的,一种是在开关电的二次采样的,好像都不对,也可能是我有遗漏。

楼主:
没有人可以指点下

网友A:
如果是用开关变压器的话,用调压器加入输入电压。变压器检测电压那个绕组整流后的输出是会随你的调压器电压的升高而升高的。

楼主:
这个好像就是直流母线电压的采样电路。

网友B:
对呀,就是直流母线的采样电路。是分压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LF353 2脚3脚的电压是多少V啊? 是不是2脚为1.27V,3脚为0.49V。我是按电阻串并联算的。

网友B:
那两点的电压是多少,实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看放大器输出是多少?不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吗?

楼主:
谢谢,先得知道输入 然后再测输出。

网友A:
这个是差分放大器,2,3脚电压是相等的。Vo=Rf*(VP-VN)/(R1+R2+R3+R4)

楼主:
今天实测了一下353的的各个引脚,1脚到8脚分别为1.67,0.54 ,0.49 ,-14.96, 1.54 ,1.54, 1.54 ,14.97V。

网友B:
这么看,检测取样电路b点电压怎么不一样呀?两个放大器的输入,电位不相等?

楼主:
是啊,我用直流20V挡量的。认为来去这么点不要紧。才0.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