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30):
s7-300编程软件设置PG\PC接口为什么没有MPI?
在选择添加时为什么MPI又装不了?

网友A:
MPI是协议,它需要挂靠在硬件体系上,之所以没有,是你没有安装正确的硬件驱动。

默认会安装基于适配器的驱动,但是部分用户的防病毒软件或者防火墙会干扰这一进程,如360等。

网友B(2014-08-18):
请安装“适配器”的驱动,然后再添加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