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1):
ATV 28的CPU板如何改造可以把5.5kw的放到7.5KW的机器上使用?更换写有7.5KW的数据的存储器可以吗,谁有这方面的经历?

网友A:
一般来说通过修改参数就能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机器应该不行吧,5.5KW的驱动板放到7.5的机器上就显示EEF,原因是两种驱动板的识别电阻不一样,这样看来必须改变CPU板中和驱动板中识别电阻相对应的项目。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是因为5.5KW和7.5KW用的模块不一样大,所以G极的限流电阻(驱动电阻)的阻值是不一样大的,改了就好了。

楼主:
不是这回事,模块是一样的 ,驱动板的识别电阻不一样,CPU板换存储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