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电舍VT230S E00 PM-3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7-01):
手上有几台vt230s,有两台出现PM-3问题,怎么弄都解决不了,本机是用6个PC929驱动,下管共用一个故障输出光耦,上管有三个故障输出光耦,部份电路图如下,
同时短接上管三个光耦,可以正常输出。但是只要挑开任何一个都会报PM-3
尝试的方法有:1更换上管全部电容,2从好的板引来驱动信号,3挑开一个故障光耦输出端,用电阻档测试故障光耦输出端,发现阻值随变频器频率跳动,4更换光耦,涛声依旧,5测试好的主板和坏主板对比,电阻电压都相差不大。情况大体就这样,求指教。

网友A:
功率模块故障,PM-3表示加速时短路保护回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不过这个问题我知道。也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带模块报警还是不带模块报警?
重点是VCE电压检测。
不带模块把光耦恢复正常,将IGBT的c,e短接(是指板子上的相应位置短接,直流母线电压不要加进去)运行看报不报?报了就是VCE检测坏了,二极管,pc929,换了吧。
你VCE检测感觉没画对,就是P到PC929 9脚那里。

网友C:
'同时短接上管三个光耦',测PC929的输出脉冲电压是否一致。

楼主:
PC929全部换了,我有两块板子,一块好的,带上模块不通主电,同样的环境,同样主板,同样模块 测试的,好的不报,坏的报,PC929坏的话,不可能一块坏三路啊。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说来可笑,是模块没通电,

网友D:
这情情况把上桥的把驱动接P的端子与E1、E2、E3短拉,下桥把UVW与驱动地短拉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