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维修

楼主(2014-07-01):
疑难杂症,行车遥控器和接收器怎么配对。

网友A:
遥控器发出的频率和接收器接受的频率得一致啊。

网友B:
购置一配对晶振就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网友D:
有的商家在说明书有调试说明的,我没有调试过,但是有这样的遥控器。

楼主:
晶振什么型号的。

网友E:
正常买来的不是都配对还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