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请教

楼主(2014-07-01):
是不是可以用手机数据线USB——miniUSB来下载程序,需要装驱动吗?驱动在EB8000软件的那个位置?

网友A:
是的,在EB8000的安装文件夹下,你可以找找看,我以前装就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B:
手册上有介绍的

楼主:
有手册还说个铲铲,估计线不行。今天在淘宝买了根,发消息说明天上午到。
这是tk6070ih,又多了两个接口。被各种接口,编程线,下载线,数据线搞晕了的说,cpu不够用了啊。同感的顶下。

网友C:
是试用的还是买的啊

楼主:
线到了,接上立刻扫描到硬件。自动搜索驱动不行,要手动指定驱动路径。安装,搞定。

网友D:
看到葵花宝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