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1):
用s7-200pid向导写个pid子程序,pwm输出q0.0控制固态继电器,电流120A,想请教下各位…
    1.周期设多少为合适?
     2.pwm控制,大电流总是通断的有没有影响?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自整定PID值

网友B:
还是用pid控制比较好。

网友C:
    温控精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D:
问题问的专业。通常的温控结构,就是PID闭环控制+PWM输出驱动固态继电器加热。

第一,PWM周期,最小不要低于1s,这样,针对50Hz频率的电源,用固态继电器过零关断就是比较合理的。大电流亦如此。也就是说,固态继电器的开关频率,远远低于电网的周期频率就没问题了。

第二,具体PWM的周期多大合适?要看你的热时间常数是多少?只要PWM的周期比负载的热时间常数小一个数量级,就可以了。例如,负载加热,从常温到设定点温度的变化时间(PWM常开状态),是30分钟,你的PWM时间周期设为3分钟以内即可,具体是多少最合适,还是通过现场的自学习以后,再做定酌。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特别是四楼的回复^_^,回答三楼我的温度精度是5度内,另外固态继电器120A的,通过pwm驱动,总是通断会不会对主电路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特别是四楼的回复^_^,回答三楼我的温度精度是5度内,另外固态继电器120A的,通过pwm驱动,总是通断会不会对主电路有影响?
   精度要求不高,对主电路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采用PWM驱动固态继电器的温控方法,温度的条洁净度可以实现+/-1度。关键就是调整好PWM的时间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