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

楼主(2014-07-01):
为什么负载功率因素小于0.5,电表翻转,  翻转是电流的方向变了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你说的电表是无功表吧,不管是正转还是翻转电表读数都会向上加

网友B:
什么样的电表?机械式.电子式,多功能电表

网友C:
  现在不都是 电子 表了吗? 还能反转 ?

网友D:
功率因数低不影响电表反转呀,功率因数有正负,代表是感性还是容性负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负载功率因素小于0.5,电表翻转,  翻转是电流的方向变了吗?还是其他原因
    应该是反转吧?

楼主:
我是问一下什么原因  电表反转               为什么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