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怎么回事啊,刚刚碰上工件,就不向下走了。

是不是电磁阀堵了?

网友A:
没压力,调压力阀试试。

网友B:
压力不够吧

网友C:
电磁阀与油缸密封

网友D:
  液压够不? 还有 下步  驱动 条件 是什么,是不是不满足 ?

网友E:
先看看压力吧,

网友F:
先看是否有泄漏现象,压力,检测液压阀,溢流阀,再看液压缸是否密封损坏,

网友G:
压力有吗?有行程控制吗? 要看图纸分析。

网友H: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要确认很多
需要下一步的条件满足没?
还有压力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够不? 还有 下步  驱动 条件 是什么,是不是不满足 ?
这毛病不是一直犯。再踩一脚并看压力表时,又一切正常了

网友I:
肯定有东东不好,有问题了。

网友J:
首先检查电磁阀是否工作正常,其次就要检查液压模块是否有问题,如阀芯、油是否脏堵塞、密封圈坏渗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