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我们有个恒压供水设备  用的是ABB变频器 ACS510 ,PID控制  进入不了睡眠状态,设定频率73%,反馈值68%达不到设定值73%,压力正常,扬程也能达到,这是怎么个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有漏的地方

楼主:
没有啊    变频器用了4个多月了 也没有问题,现在出现这种现象,现场管路也没有改过。

网友B:
是不是单向阀有问题,

网友C:
睡眠要设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同意

网友E:
看电机电流,是不是达到了电机的额定值。以电机电流判别负载状态。或许能找到问题的出处。

网友F:
单向阀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