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坏

楼主(2014-07-02):
220的变频器给送380的电了,变频器烧坏能修不?

网友A:
像这样小功率的修不划算,还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B:
呵呵;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C:
拆开检查看看怎么样?

网友D:
换新的,修好太麻烦。

网友E:
先看看吧   严重的话就换吧

网友F:
先打开看看,一般电源输入电路都有压敏电阻,看看整流桥等如损坏不严重还是可修的,练练手也是不错的!

网友G:
最好是换台新的,1.出的问题太大,维修价格高2.维修好的变频器不一定能用住。

楼主:
估计也只能这样了,自己忙晕了!自以为是惹的祸,教训是贵了点,但是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同意

网友H:
练练手也是好的。

网友I:
简单故障可以修啊,大毛病就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