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一台三垦VM06系列5.5KW变频器,上电后正常,一按运行键就报OCN故障,查说明书是恒速运行过流,检查霍尔传感器输出正常,往前查运算放大器LM2902也正常,就是一运行就报OCN故障,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接下来该查哪里?

网友A:
这个故障,发我试试(想找到故障点而已)。或者换主板试试吧。

网友B(2015-01-13):
三垦vm06变频器启动跳ocr  去保护测量驱动输入都是平衡的几乎是06的通病请教大师们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