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速

楼主(2014-07-02):
请教大神,为什么我改变D202里参数后,伺服的转速没改变?

网友A:
怎么改变的?具体给了多少的数据?

楼主:
程序里的D202里的数是改变脉冲频率数值的。

楼主:
回fumz78 版主
在触摸屏里修改参数

网友B:
伺服运转之前给定D202的参数才有效,应该是。

楼主:
1844897717 版主
运行当中修改也可以的。

网友C:
修改后要下次执行该指令才修改频率

网友D:
看看你的PLC发出的频率是否已经达到极限值了、FX1S 1N是100K ,还有就是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不合适,该齿轮比也可改变转速

网友E:
带可变速的定位指令可以再运行中改变频率PLSR

网友F:
有3种情况:1、程序没有执行到当前指令;2、在发送脉冲时改变D202无效;3、三菱PLC每秒发送最高脉冲是100K,即100000,如果大于这个值,也是默认100K;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多谢各为大师傅的解答, 1)我的程序是可变速定位指令。  2)PLC是FX1S.  三菱还有什么型号的机脉冲大于10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