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电机三角形接法和星型接法 ,三个相线之间是互通的么? 只侧电机出来那三条线是互通的么?

网友A:
相线是接在电机绕组上的,不是直接互通,要不然不就是相间短路了吗。由于大功率电机绕组的电阻值很小,所以让你感觉测量出来是互通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绕组的直流电阻较小;
可看接线图。

楼主:
但是用万用表测是通的?

网友C:
不是互通只是电流较小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用万用表测是通的?
  普通的万用表灵敏度不够大,你用精密电桥(或者那种7位半的数字表)可以测量出电机绕组是有阻值的,大致情况:电机功率越大,绕组阻值越小.

网友E:
是,方便的话还是分别测三根绕组!电机越大阻值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