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问题

楼主(2014-07-02):
求:u盘损坏,打不开,双击提示未格式化,怎么办呀,里面的数据很重要呀?????

网友A:
用U盘修复工具试试

网友B:
有个软件叫easy什么的数据恢复软件,我内存卡也经常出问题,我都靠他恢复的,效果挺好的

网友C:
只有50%的希望了
但愿楼主好运

网友D:
换个插口试试或换台电脑试试,再不行就用U盘修复工具试试,一般不建议用U盘单独存重要资料,记得备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个软件叫easy什么的数据恢复软件,我内存卡也经常出问题,我都靠他恢复的,效果挺好的
easyrecovery 。也可用 finalData 或者 易我 试试。

网友F:
   网上找:数据恢复软件,应该能救出部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