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压力传感器是压力仪表中最常用的一种,几乎在各个行业中都有一定的应用。用户在选购压力传感器的时候有六大要点是需要用户了解的,那么具体是那些要点呢?下面长春恒德凯瑞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压力传感器选购的六大要点。
   一、压力传感器、变送器一般是测量流体(比如:液体、气体、熔体)的压强。压强的单位常用的有:Pa、KPa、MPa、bar、Kg/cm2等。每个压力传感器、变送器都有一定的压强测量范围,能测量的最大压强值称为:量程。
   二、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般都是mV(毫伏)为单位的电压信号。其信号输出的大小和供给压力传感器的电源的电压大小有直接的关系。大多数传感器的输出都是1---2mV/V。也就是当被测介质的压强达到传感器的最大标称压强时,如果供给传感器的电源是1V,则输出信号是1---2mV。同理,如果供给传感器的电源是10V,则输出的信号是10---20mV。
   三、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常用的有:4---20mA、0---20mA、0---5V、1---5V、0.5---4.5V、0---10V、RS485、RS232等。其信号都是标准的,输出的大小只和被测介质的压强成正比。额定的电压范围内,输出不会随供电电源的变化而变化。常用的变频器、PLC、控制显示仪表等,其信号接收模块都能接收这几种标准信号。
   四、为了感受被测介质的压强,压力传感器、变送器都有螺纹或法兰用来与管道或容器连接。
   五、量程、信号、连接螺纹,是购买压力传感器、变送器之前必须搞清楚的三大要素。一个传感器做好后,这三要素是不能再改变的。
   六、如何确定量程:空压机的铭牌上都有标有该机能产生的最大压强,一般不会超过1MPa(10公斤压力),用BY501系列就可以了。如果是油压机,压强的大小是由油压泵来确定,不同的油压泵产生的压强是不同的。叶片泵产生的压强是十几MPa,柱塞泵产生的压强也就40MPa左右,用BY502系列就合适。

网友A(2014-08-03):
其实选择压力传感器很关键的还有: 绝压、表压、差压, 这个在使用的时候(读数)有很大区别